[讨论] 关于UVM virtual function 语法的讨论

楼主(2020-10-19):
在一个类的里面声明一个虚的方法
class A extend B

extern virtual function void C ();

endclass

然后在类的外面定义C
为什么只能是如下这种写法:
function void A::C()

endfunction
而不是这种写法:
virtual function void A::C()

endfunction

网友:
那你说int为啥不能写成ont

网友A:
声明的时候用virtual是为了今后能在派生的类里对function进行重定向,virtual已经了说明该function是虚函数,所以在定义的时候不用再用virtual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声明的时候用virtual是为了今后能在派生的类里对function进行重定向,virtual已经了说明该function是虚函数 ...

好像是这样的,感谢大佬

网友:
引用 网友A:
声明的时候用virtual是为了今后能在派生的类里对function进行重定向,virtual已经了说明该function是虚函数 ...

大佬正解

网友:
我觉得这个问题没什么好的解释,就是语法要求,如果按照virtual可以省略,那我觉得function也可以省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