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SS+Pnoise仿真动态比较器噪声

楼主(2020-10-19):
尝试使用PSS+Pnoise的方式仿真动态比较器的噪声,仿真设置是参考论坛里帖子Dynamic Comparator Noise and Metastability Simulation Techniques 设置的:
仿真结束以后,选择Results--Direct Plot--Main Form
点击Plot就会报错:
不知道是哪里设置有问题,请教各位大佬!!谢谢大家!!
我在论坛里搜索到一个类似的问题解决方案,提到net不要包含特殊字母,但是我的就是纯字母构成的,并不包含。所以还是不知道问题出在哪

楼主:
UP一下,有大佬知道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吗

楼主:
你也遇到一样的问题了吗?

网友A(2022-02-27):
引用 楼主:
你也遇到一样的问题了吗?

大佬找到解决方法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佬找到解决方法了吗

用IC6就没这个问题了

网友B(2022-05-29):
你好,这个不需要搭电路吗。我比较较器给了一个clk
一个vdd 一个gnd
其他都没给仿真不出来 一直出错。需要给输入吗。给输入的话那个pss又会出错。能详细说明一下吗楼主

楼主(2022-07-26):
引用 网友B:
你好,这个不需要搭电路吗。我比较较器给了一个clk
一个vdd 一个gnd
其他都没给仿真不出来 一直出错。需要 ...

你可以看我在主楼说的参考的帖子 或者论坛搜,有一个参考的视频,是很详细的讲PSS仿真比较器噪声的原理的。不可以像你这样只加电源地的,是需要一个简单的testbench,但是由于我现在没做这个了,只能你自己看看,不好意思啊。

网友C(2022-10-20):
引用 楼主:
你可以看我在主楼说的参考的帖子 或者论坛搜,有一个参考的视频,是很详细的讲PSS仿真比较器噪声的原理的 ...

您好,这个参考视频是哪个

楼主(2022-11-28):
引用 网友C:
您好,这个参考视频是哪个

我主楼里已经说了呀,就是我参考仿真设置的,直接用这个关键词在论坛里搜索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