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工作在线性区MOS管为负载的共源电路Ron值

楼主(2020-10-19):
工作在深线性区的MOS管等效一个电阻,其值跟过驱动电压有关Vgs - Vth  为什么这里是(Vdd-Vb-Vth) 是不是Vdd - Vb 为Vgs?请给个分析过程最好有计算公式。

网友:
Vdd-Vb是P管的栅源电压Vgs;
Vdd-Vb-|Vthp|才是P管的过驱动电压。

换成N管就好理解了,直接就是Vb-Vthn。

楼主:
这是PMOS管 Vgs小于零才工作  Vgs = Vb - Vdd  小于零  计算电阻  取反为正 是这样么?

网友:
Vgs = Vg -Vs.找到G和S端套一套

网友:
N管是VGS-VTH,P管是VSG-|VTH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