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综合时插入门控时钟需不需要制定具体是哪个时钟啊

楼主(2020-10-20):
DC综合的时候,需要给门控时钟添加一个latch,请问该如何添加啊,只是需要compile_ultra -gate_clock吗?
难道不需要指定哪个信号是门控时钟,哪个信号是使能信号吗?
还是说软件会自动识别具体的哪个信号是门控时钟和使能信号。
本来打算在library库里找latch手动例化一个,不过那个verilog文件编译的时候出错了,只能放弃了
但是综合的时候又不会插入
第一次做,希望有高手指教一下

网友A:
工具会自动识别。
其实你看一下工具的user guider就知道了。
用门控时钟降功耗,主要就是将功能的enable信号弄到clock上。
always@(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if(~rst_n) A<= 32'b0;
else if(b) A<= B;
这样就会对reg [31:0] A插入gated clock, enable 信号就是b。.
因为插入clk gate,面积会变大,所以工具一般都是默认最少4个reg 能共用一个clk gate才真正插入。

网友B:
楼上正解,补充一点,在DC里我们能对clock gating做的一个就是在compile时候加上-gate_clock
还一个就是用set_clock_gating_style去选择要用的icg cell和num_stage、fanout等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工具会自动识别。
其实你看一下工具的user guider就知道了。
用门控时钟降功耗,主要就是将功能的enable信 ...

谢谢谢谢
那像我这种assign SCLK = CLK | clk_en的,综合工具是不会识别和插入的吧
就需要自己手动例化库里的ICG模块了吧
还有,user guider 七百多页,看完的话得很久吧,不知道怎么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上正解,补充一点,在DC里我们能对clock gating做的一个就是在compile时候加上-gate_clock
还一个就是用s ...

看了楼上的,我好像终于明白了
多谢大佬解答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谢谢
那像我这种assign SCLK = CLK | clk_en的,综合工具是不会识别和插入的吧
就需要自己手动例化库 ...

你这个是带毛刺的clock gate。真正的clock gate 单元都是带latch的,是glitch-free的

网友(2024-04-09):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是带毛刺的clock gate。真正的clock gate 单元都是带latch的,是glitch-free的
...

厉害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