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SRR两种仿真方法,仿真结果差很多,有什么区别?求助

楼主(2020-10-20):
有源电流镜作负载的运放结构,尾电流采用有源电流镜作偏置电流。
PSRR仿真,搭一个差模输入电路,搭一个电源有AC输入,Vin是共模输入的电路,差模增益41db,电源增益 -0.5mdb,PSRR=41-(-0.005)
第二种,搭一个单位增益负反馈电路,正端输入是共模电压,负端接Vout,然后在电源上加1号,来仿真PSRR,PSRR= -38db
这两种为什么PSRR结果差别这么大呢?
菜鸟求解答

网友A:
你的第二种方法只是仿真PSR吧,不是PSRR吧

楼主:
PSRR两种仿真方法,仿真结果差很多,有什么区别?求助

图片是拍的,不方便截图

楼主:
法1_差模放大电路和电源放大电路

法1_差模放大电路和电源放大电路

法2_单位增益负反馈

法2_单位增益负反馈

法1_最上面红线是相减结果

法1_最上面红线是相减结果

法2_结果

法2_结果

楼主:
分别是,法1的两个电路,法2的单位增益负反馈电路,法1的结果(最上面的红线是相减结果),法2的结果

楼主:
分别是,法1的两个电路,法2的单位增益负反馈电路,法1的结果(最上面的红线是相减的结果),法2的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第二种方法只是仿真PSR吧,不是PSRR吧

嗯嗯对哒,这么说我就理解了,谢谢大侠

网友(2021-09-13):
引用 网友A:
你的第二种方法只是仿真PSR吧,不是PSRR吧

第二种方法才是仿真PSRR吧?非PSR

网友(2021-12-20):
法1的小信号分别加0.5呢

网友(2025-02-11):
两者的输出电压不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