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vim如何自动顺序执行几个操作?

楼主(2020-10-20):
vim如何自动顺序执行几个操作?
比如:第一步 用grep把需要的若干行筛选出来;
第二步:去除首行空格;
第三步:去除重复行;
这三步连起来自动执行呢?

网友A:
看你是否在意执行完前后被选出来的各行的顺序,如果不在意顺序的话,可以将这三步的gvim command写在一个文件里面执行:
cmd 文件 x.cmd内容如下:
:g!/$yourKeyword
:%s/^\s\+//
:sort u
:wqa
上面四行写在x.cmd里面,其实就是你在gvim里面正常操作需要执行的,第一步grep出你需要的含你的keyword的行,第二部删除行首空格,第三部排序滤除向同行
然后在terminal执行:
......> gvim -e -s yourFile < x.cmd

执行完后,yourFile里面的内容就只剩下你需要的了 (注意:如果yourFile原文件内容还要的话,记得备份,不然操作完就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是否在意执行完前后被选出来的各行的顺序,如果不在意顺序的话,可以将这三步的gvim command写在一个文 ...

gvim -e -s。。。执行了没反应啊? 不过把前几行命令写到*.vim文件中,在原文件中source *.vim倒是可以成功执行。
,

楼主:
宏存在寄存器中,能保存多久啊?我这个连续操作是需要长期使用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gvim -e -s。。。执行了没反应啊? 不过把前几行命令写到*.vim文件中,在原文件中source *.vim倒是可以成 ...

不会啊, 打开你给的文件,里面没有改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会啊, 打开你给的文件,里面没有改变??

对啊

网友B:
我测试了,2楼的方法可行~~好用~~已经记下来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测试了,2楼的方法可行~~好用~~已经记下来了~~谢谢~~

你那里可以执行这个"gvim -e -s yourFile < x.cmd"?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那里可以执行这个"gvim -e -s yourFile < x.cmd"?

可以啊,在terminal中输入就行了

网友B:
我拍了张照片,xvi.cmd是需要执行的gvim操作,左后是执行后文件,右后是原文件,前面terminal是运行的窗口

网友B:
引用 网友B:
我拍了张照片,xvi.cmd是需要执行的gvim操作,左后是执行后文件,右后是原文件,前面terminal是运行的窗口 ...

修改照片太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修改照片太累了……

噢 空了我再试试

网友B:
引用 楼主:
噢 空了我再试试

BTW:如果cmd文件中最后一句保存修改为:sav NEWFILE,那么执行后就会产生一个新文件,原文件就不会被修改了,你可以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BTW:如果cmd文件中最后一句保存修改为:sav NEWFILE,那么执行后就会产生一个新文件,原文件就不会被修改 ...

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