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oltus 求助

楼主(2020-10-20):
最近刚在学习voltus,分析了个小电路,1万个instance,40nm的工艺,感觉结果有问题,leakage太大了,有谁能够给些提示哪里可能有问题?

网友A:
最大的是sequential和combinational,检查下用的LVT/RVT cell,不同VT leakage差别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大的是sequential和combinational,检查下用的LVT/RVT cell,不同VT leakage差别很大。
...

我们为了减少成本,没用LVT,只使用了RVT,应该和cell关系不大

楼主:
voltus的scripts如下

网友B:
你这个是什么单位啊?不然你怎么知道他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是什么单位啊?不然你怎么知道他大?

他那红圈右边total才8.584 ,leakage占比是很大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voltus的scripts如下

你的lib用的好特别。。。我都是用-max ss 125, -min ff m40 .. 然后用ss125的spef 做分析。

你去diff一下你的这两个lib,同一颗cell里leackage差很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lib用的好特别。。。我都是用-max ss 125, -min ff m40 .. 然后用ss125的spef 做分析。

你去diff一下 ...

开始没注意,是想在ML条件下分析,所以用ff 125,我将lib改下再实验看看,
谢谢了!

楼主:
将跑power的库换成ss -40,leakage 急剧下降,原来是库的原因。ML corner下,这个leakage也太恐怖了吧。
下面是新跑出来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将跑power的库换成ss -40,leakage 急剧下降,原来是库的原因。ML corner下,这个leakage也太恐怖了吧。
下 ...

工艺越低是漏电厉害了啊,pn近了。

你还是读入-max ss 125 -min ff m40吧,让tool用ss 125 的spef去跑。
反正得到比较大的功耗比较好,不然你ir不是太乐观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工艺越低是漏电厉害了啊,pn近了。

你还是读入-max ss 125 -min ff m40吧,让tool用ss 125 的spef去跑。 ...

搞了很长时间,给这个leakage拖着,一直没搞懂为什么这个地方出错,你这一提醒就解决了,十分感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开始没注意,是想在ML条件下分析,所以用ff 125,我将lib改下再实验看看,
谢谢了!
...

ff跑的最快,功耗最大,我们一直都是用typical 25c/85c作为sign off标准

网友:
引用 网友A:
ff跑的最快,功耗最大,我们一直都是用typical 25c/85c作为sign off标准

我们也是用tt 85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