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记录一下关于uvm后门(uvm_hdl_read)使用时遇见的问题。

楼主(2020-10-20):
目的:在本帖中记录一下使用uvm_hdl_read遇见的一些问题,方便大家参考。
背景:对于某些测试点,不能直接写条件来满足,这时候需要testcase中使用大流量的方式来遇见满足的case,这个时候就需要想办法能check到这个条件确实满足case。解决方法第一种是通过function coverage的方法看是否能覆盖掉。第二种方法比较简单,直接在testcase中写一个check.
       在这种情况下,我选择在testcase中写check条件,这时候就用到了uvm_hdl_read等后门函数,遇见的问题如下:
       1.直接卡死,部分代码如下:
          问题分析,我是在fork...join_any中,写了两个进程,其中一个进程使用while(1)循环来一直check条件。这时发现编译仿真后进入死循环,查阅资料发现后,这是新手常遇见的一个问题,后门函数是没有延时的,这样就进入了死循环。
          解决方法:加上延时即可解决。
        2.check条件时,捕捉不到条件
         问题分析,我是想要check  ahb slave在接收原子操作时,是第一笔error,还是第二笔error。代码是这个,然后怎么也不能成功的统计到正确的数量。分析得到,和delay的上升沿和下降沿有关,在边沿时候值是变得,不一定满足条件。
       解决方法:不在边沿进行采样,通过#1ns这种方式确保值进入平稳期。(cycle要大于1ns)

楼主:
3.在补充一点,在使用uvm后门函数时可能会遇见这个问题:
UVM_ERROR: set:unable to write to hdl path(...)
You may not have sufficient PLI/ACC capabilites enabled for that path
出现这个问题是可以简单的理解为VCS缺乏权限造成的,需要在编译选项中加上-debug_all,打开所有权限即可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3.在补充一点,在使用uvm后门函数时可能会遇见这个问题:
UVM_ERROR: set:unable to write to hdl path(... ...

确切的说打开-debug_pp/-debug_acc+pp就可以,如果规模很大,用-debug_all/-debug_acc+all会让仿真很慢,只打开你需要的调试选项你会发现仿真速度快了几倍

网友(点评):
就喜欢看你回帖

网友:
这个还不会用呢。先看看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确切的说打开-debug_pp/-debug_acc+pp就可以,如果规模很大,用-debug_all/-debug_acc+all会让仿真很慢, ...

好的,下次我试试。不过可能现在平台规模比较小,速度方面没有明显的差别。

网友:
引用 楼主:
3.在补充一点,在使用uvm后门函数时可能会遇见这个问题:
UVM_ERROR: set:unable to write to hdl path(... ...

这个error message也有可能是你自己设置的hdl path确实不存在导致的

楼主:
是的,也是报这种错误。

网友(2023-04-17):
感觉好像延时能解决很多问题

网友:
你截图里代码做的事写assertion check会更方便

网友:
引用 楼主:
3.在补充一点,在使用uvm后门函数时可能会遇见这个问题:
UVM_ERROR: set:unable to write to hdl path(... ...

-debug_all是打开所有的vpi,在规模较大时效率会下降不少,一般情况下要使用uvm_hdl_force时才要打开(uvm_hdl_deposit我忘记是不是需要打开了),所以建议尽量少用uvm_hdl_force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确切的说打开-debug_pp/-debug_acc+pp就可以,如果规模很大,用-debug_all/-debug_acc+all会让仿真很慢, ...

不用debug_acc+pp,用debug_access+f就可以了,这个快很多

网友:
看起来uvm_hdl_read是个function

网友B:
这个uvm_hdl_read只能用绝对路径吗,如果验证环境里定义了宏,能在uvm_hdl_read的使用中使用宏吗

网友(2023-07-14):
引用 网友B:
这个uvm_hdl_read只能用绝对路径吗,如果验证环境里定义了宏,能在uvm_hdl_read的使用中使用宏吗 ...

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