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恒定导通时间控制、CCM工作下,还属不属于PFM模式?

楼主(2020-10-20):
恒定导通时间控制在DCM下工作应该算是PFM工作模式吧?在CCM下还是PFM模式吗?

网友:
不属于,DCM和CCM说白了是工作模式。而PWM和PFM是控制模式。PFM实在轻载时为了减小功耗系统需要检测的信号主动在PWM和PFM之间调节的。而DCM和CCM说白了是电感上存储的电流放玩完了,系统自动进入DCM,我们需要对系统的DCM工作模式进行优化减小损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