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reg 过滤毛刺

楼主(2020-10-20):
请教一个问题,寄存器本身有过滤毛刺的能力吗?

楼主:
谢谢回复,我有个疑问,任何组合逻辑运算都会产生毛刺,为啥约了同步之后,这些毛刺都能规避掉?谢谢大侠指教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我有个疑问,任何组合逻辑运算都会产生毛刺,为啥约了同步之后,这些毛刺都能规避掉?谢谢大侠 ...

那是亚稳态与建立保持时间的问题,网上找吧。

网友:
寄存器是个采样过程

楼主:
谢谢回复,我是这么理解的,每一条path,工具都会修到setup满足,那么在寄存器采样前,大家都稳定的,竞争冒险也是中间的过程,所以只要reg满足setup条件,正常都能采到正确的数据,理解不正确,还请指正,谢谢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我是这么理解的,每一条path,工具都会修到setup满足,那么在寄存器采样前,大家都稳定的,竞争 ...

理解是对的,一般芯片内部的同步毛刺都是在寄存器的Q端稳定后产生的,只要满足了setup,后级寄存器就不会采到毛刺。

还有一种是随机异步毛刺,例如接口上的信号受到干扰,需要专门的毛刺过滤电路来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理解是对的,一般芯片内部的同步毛刺都是在寄存器的Q端稳定后产生的,只要满足了setup,后级寄存器就不会 ...

谢谢大神,受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