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ollow pin 和 power stipe的连接问题

楼主(2020-10-20):
想问一下大家,在产生follow pin时,总是超出最近的power stripe,工具提示有open,该怎么办

如图所示

如图所示

网友A:
这算打好了啊。你看你cell往上一放,没有任何问题啊。假错。不放心往后面去看gds,没问题。
它只是觉得它没start好,你竖条打hard placement blockage就好了,有最小site了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算打好了啊。你看你cell往上一放,没有任何问题啊。假错。不放心往后面去看gds,没问题。
它只是觉得它没 ...

嗯啊,好的谢谢了

网友:
这个问题是假错,可以忽略它。但打不上power的是个真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