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在进行网表后仿的时候,如何选择性关闭在掉电或者上电的时候的timing check?

楼主(2020-10-20):
各位大佬,求教一下:在进行可掉电电源域的网表仿真的时候,测试例由上电进入掉电状态,或由掉电进入上电状态的时候,掉电区域的逻辑信号是会变成X态的,这样开启了vcs的timing check选项后会对掉电区域的逻辑报出很多violation,我不想要工具在这种时刻报timing violation,而是想他在正常工作的时候才报,这个有什么方法可以做到吗?

补充一下,使用+notimingcheck就什么都不报violation了,但是这样的话我们就不知道后仿到底是不是有timing violation。如果不用这个,在这种掉电上电的时候就会报出很多很多timing violation,但其实这个时候的timing violation是不care的,但是太多了,很难一条条看到底哪一个是这种引起的,哪一个是真的有violation的,求大佬们指教啊~

网友A:
最简单的是控制加入sdf的时间,其他方法因为工具不同而不同
      wait (toggle == 1'b0)
      $sdf_annotate("my1.sdf", testand.insta);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简单的是控制加入sdf的时间,其他方法因为工具不同而不同
      wait (toggle == 1'b0)
      $sdf_annot ...

你说的方式可能跟我的需求不太一样,因为我是想在比如说由有电到掉电,然后再由掉电到上电的时候,不检查timing violation,正常的时候还是要加上sdf报告是否有violation的。或者说是还有啥选项可以定义什么时候加sdf,什么时候又禁能sdf文件这样?
就是说中间有段时间不需要检查,但是前后正常跑的时候需要检查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简单的是控制加入sdf的时间,其他方法因为工具不同而不同
      wait (toggle == 1'b0)
      $sdf_annot ...

或者说,在进行这种掉电再上电的网表后仿的时候,可以不关心时序仿真,只做功能仿真?有没有大佬知道业界的标准做法是怎样的?

网友B:
也遇到了类似的问题,导致后仿pg netlist的log简直没法看,无法找到真正发生timing violation的点。
我目前的做法是在tb里面monitor power的线,如果发生掉电,则print特殊的字符串,比如“CPU POWER DOWN”;如果发生上电,则print “CPU POWER UP”,然后在simulation结束后再通过脚本将log里面“CPU POWER DOWN”和“CPU POWER UP”之间的timing violation全部waive掉。
目前这个做法能有效的减少无用的timing violation(即是由于power掉电导致的timing violation),但是还是会存在在上述flag之外的无用timing violation,不过已经能减少到人工可以检查的地步。
以上供楼主参考。

网友C:
vcs的话,写个ucli tcl脚本用tcheck,应该可以实现动态开关timing check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也遇到了类似的问题,导致后仿pg netlist的log简直没法看,无法找到真正发生timing violation的点。
我目前 ...

这确实也是一种处理方法,谢谢你的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C:
vcs的话,写个ucli tcl脚本用tcheck,应该可以实现动态开关timing check

可以简单地举个例子怎么写吗?这个没有用过呢

网友D:
也可以用脚本处理LOG,只关心某些时间范围的timing check。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也可以用脚本处理LOG,只关心某些时间范围的timing check。

是的,这种方式跟五楼层主的意义是差不多的

网友C:
run 1ms
tcheck xxxx -disable
run 1ms
tcheck xxx -enable

网友:
我们也是用脚本处理log的方式
不过感觉楼上用ucli加tcl的方式挺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vcs的话,写个ucli tcl脚本用tcheck,应该可以实现动态开关timing check

这种方式确实可行!

网友(2020-12-03):
想知道这个tcheck是个什么东西,是vcs还是dve还是hsim工具里面的功能或者指令?
只知道timing check时候用,可以打开关闭某信号timing相关check,但是没有看过关于它的资料,有没有大佬推荐点资料看看呢,万分感激!

网友:
晓得了,vcs的ucli模式下一个命令

网友(2025-12-09):
引用 网友C:
run 1ms
tcheck xxxx -disable
run 1ms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