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VDS输出短路?

楼主(2020-10-20):
最近遇到一个问题很奇怪,FPGA内部输出一个L号,然后发现输出的p/n两个pin的信号是一摸一样的。
然后用万用表打这两个pin,发现是短路的。
但是这两个pin在没有跑程序的时候确定是不短路的。
然后如果把这两个pin配置成为单端信号,那么测试也不短路。
然后换一块FPGA也是这样,因此不是PCB布线的问题。
所以完全搞不懂怎么回事。

楼主:
一个简单的1MHz的信号,转换为LVDS输出,但是却看不到正确的输出,确定PIN没有搞错。奇怪。

楼主:
现在确定这两个pn信号是另外一个单端信号耦合过来的,所以看起来就基本上一模一样。
我让另外的单端信号不再输出之后,p和n上面什么信号都没了。
所以,根本原因在于p和n根本就没有输出任何差分信号,看到的偏小的同相的差分信号是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