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ystemverilog keyword 'typedef' is not ecpected to be used in this context

楼主(2020-10-20):
之前一直编译okay,突然在代码更新之后在一个top文件里的某个include中一直报这个问题,找了一天没有找到,崩溃中~
最后将版本回退,然后bcompare,最后在一个八竿子打不着的地方发现了一个语法错误,缺了一个分号~越崩溃了
为啥VCS的error定位会偏这么多。。。
Tips:一般这种问题都是因为其他地方的语法有问题,至于其他地方在哪,靠运气了看来~

网友:
无论啥编程语言都是这样。。。。语法分析器,不肯能预测未来~,只有读入下一个字符等,才能知道错误,文件编译顺序完全影响结果。 如果能知道eda工具把所有文件都dump出一个文件,就知道错误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