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ayout xl 毗连吸附没有用

楼主(2020-10-20):
如题layout xl 毗连吸附没有作用,Shift  e里面abut server勾选了,option 里面 abut transistor也勾了,就是不行。救救孩子吧

楼主:
重启了也没有用。现在唯一报警告的是display的问题,说什么合并,不太懂。也不知道是不是这个问题影响的。请大佬们帮忙看看,谢谢~

网友(点评):
和这个没关系

网友A:
引用 楼主:
重启了也没有用。现在唯一报警告的是display的问题,说什么合并,不太懂。也不知道是不是这个问题影响的。 ...

和这个没什么关系,不知道是不是所有的管子都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和这个没什么关系,不知道是不是所有的管子都不行?

啥意思啊,反正我是xl调出的管子都不可以,这是为啥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啥意思啊,反正我是xl调出的管子都不可以,这是为啥啊。。。

我是说和你说的display没有什么关系,你看看这篇帖子对你有没有帮助,所有的帖子内容都看完http://bbs.eetop.cn/thread-885722-1-1.html,如果上面提到的内容和方法对你也没用,那可能就是你的pdk没有做好。

网友B(2023-07-18):
记录一下,虽然不知道对楼主还有没有用
确认    options ->editor ->Abut Server有没有打开
再确认 options ->Layout xl -> configure -> Constraint-aware editing 前面是不是绿√,不是需要将上面的选项选成Schematic driven

网友:
引用 网友B:
记录一下,虽然不知道对楼主还有没有用
确认    options ->editor ->Abut Server有没有打开
再确认 options ...

还有一点,改完第二步后还需要重启这个layout(注意不是virtuos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