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用逻辑分析仪抓取JTAG信号

楼主(2020-10-20):
求助!!!!!!!!!!
Altera板子能够正常利用jtag烧写程序,但是使用逻辑分析仪无法抓取信号
所以向各位大神咨询,如何利用逻辑分析仪抓取JTAG信号?????
感谢感谢!!!!!!!!!!!!!

网友:
你是用外部的逻辑分析仪还是altera公司专用软件内部的

网友A:
用外部的你的板子需要有JTAG引脚外引的接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外部的你的板子需要有JTAG引脚外引的接口。

我用的是普源精电的逻辑分析仪,我在板子上也引出了jtag四个接口,是测试时需要在逻辑分析仪上设置什么吗?还是在烧写之后就没有波形了?

网友B:
当然了,jtag烧到configuration flash后,重新上电,只会从flash里load了。这个时候jtag上没有任何信号,你当然抓不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当然了,jtag烧到configuration flash后,重新上电,只会从flash里load了。这个时候jtag上没有任何信号,你 ...

我这边的板子没有用上flash,每次给板子上电都要用jtag下载一遍才能实现特定功能
所以这种情况下还能抓取到信号吗???

网友B:
这个多简单的呀,逻辑分析仪的爪子接上JTAG的pin,用TCK做clock,用同步的方式采样。
设置好了逻辑分析仪后,再用jtag下载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多简单的呀,逻辑分析仪的爪子接上JTAG的pin,用TCK做clock,用同步的方式采样。
设置好了逻辑分析仪后 ...

那对于逻辑分析仪,触发方式和信源该如何选择?信源就是jtag的tck吗?

网友:
好久没上了。采这个信号有了外引的接口就很简单了。主要就是时钟设置。你需要设置采样时钟和软件写入芯片的时钟频率一致,然后触发条件你去看一下jtag的时序图。那里有有效数据出现的条件,你可以设置成触发条件。

网友A:
或者直接用二倍时钟采更精确,总之外接时钟频率越高你得到的信号越接近真实信号。虽然是不同时钟域但是也可以采的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或者直接用二倍时钟采更精确,总之外接时钟频率越高你得到的信号越接近真实信号。虽然是不同时钟域但是也可 ...

我这个测试版用的主时钟是50MHz的晶振,这个时钟就是写入芯片的时钟吗?TCK的频率也不清楚,所以采样频率直接按照晶振的时钟设置吗?

网友:
TCK的頻率是看你的JTAG的版本
以ALTERA來說 有BLASTER與BLASTER II
其中BLASTER的頻率不可調
BLASTER II的頻率可以調

如果要知道TCK的頻率
可以用示波器量測燒錄時的頻率
或者直接把BLASTER/BLASTER II拆開
看裡面的XTAL的頻率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了,谢各位大佬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