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刚学习LNA的设计,请问NF和输入matching是怎么tradeoff的

楼主(2020-10-20):
求细说

网友A:
本来想回答的 看到这种中文夹杂着英文的问题瞬间不想了

网友:
也是初学者,说的不对的话轻喷。
等噪声系数圆与等反射系数圆(是不是叫等反射我忘了)找中心点的连线,然后根据指标要求来,然后如果你发现两者不能同时满足的话,优化管子尺寸,偏置电压,以及源极电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本来想回答的 看到这种中文夹杂着英文的问题瞬间不想了

sorry,英语学得不咋地,不会全英文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