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PMOS的寄生PNP

楼主(2020-10-20):
没有图片;
单独仿真一个PMOS,D接3.3V,S接0,G接D,B(nwell)解可变电源,扫描B端电压;

正常来说,当B端电压比D端电压地0.6V以上时,寄生PNP(P+/N-well/P-sub)应当开启并工作于放大区,但是实际仿真时,D端的电流与S端电流一模一样,意味着电流几乎全部从PN结流过而不是通过寄生PNP流到Psub,虽说这个寄生PNP放大倍数很小,但是从仿真数据上看,保险为寄生PNP根本没有工作,这是为啥?

几个简单数据:

VG=VD=3.3V,VS=0V,VB可变;
ID=12.1687mA, IB=12.1687mA;
ID=1.05601mA, IB=1.056mA;
ID=100.583uA, IB=100.582uA;
ID=1.01318uA, IB=1.01303uA;
ID=10.1629nA, IB=10.1169nA;
ID=10.1629nA, IB=10.1169nA;

D端电流几乎全部流过PN结。

网友A:
你这个寄生PNP在实际中是存在的,但是在仿真中却是不存在的。

网友B:
得看你 mos model 有没包含寄生 pnp

网友:
先了解PDK,先阅读model文件,先仿真器件DC参数,是电路设计前必须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寄生PNP在实际中是存在的,但是在仿真中却是不存在的。

看仿真結果,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得看你 mos model 有没包含寄生 pnp

那么问题又來了,工艺场提供的PDK中,有专门的SPICE MODEL文件夹描述其device,甚至有些工艺辉针对每一种器件都有专门的pdf文档进行性能描述,但是这些深亚微米工艺并不会给出器件的模型/剖面图,顶多给了电阻的寄生模型(ckt电阻对nwell有寄生电容,仿真结果也能体现出),其他关于mos的文档全是性能曲线的描述,所以,大神,mos中是否包含寄生PN结/寄生PNP是在哪里看的? 我记得D,S对B的寄生PN结是仿真能知道的,文档里还不一定有描述,,以前CSMC 1um BCD工艺,会给出大部分器件的剖面图以及模型,海力士0.18um BCD某个工艺也给出了这些图,但是SMIC55nm/UMC55nm没有一张结构图。。。。。这该如何查看model包含哪些寄生呢?

网友B:
你无法知道,
剖面 要去要才会给 . 一般不外流,  Fab都认为事机密, 如果先进工艺, 我是没用拉,  朋友说很多去 TSMC 开会 给你看crossection 就很了不起 .  不会给你拍 .

另外 mos 还很多可能 model不会有
substrate current    有些也不一定有 .  以前碰过 substratecurrent  model 没有 , bandgap上高压出事 查很久才 model
gate leakage 也没有 ,
self heating: 很大mos 如果流大电流会过热 usbswitch 会流 1A 那都会有热, 也是没 model
还有些 mos breakdown , 有些 wellbreakdown ..实际用 layout 没拉高..就漏电 , 很多 commandfile 没写好.. 碰过很多高压 mos guardring 空接 竟然查不到, 好在 layout review 有看到 , 否则怎死的都不知道 .
做模拟 .
Model 不一定准, 可相信
Eda tool 可能有 bug
Fab  可能 mask会跑错
Package 可能会出包
我全碰过 , 还碰过同事出包, 他打死都不认 那地方会出错, 也没怀疑. Debug 1个月 还怀疑工艺厂 (有配合 所以可调) ,最后向外求援. 后来是被我找到 bug.  如果做 analog, 你要 debug,要怀疑所有的可能性 , 在慢慢排除不会.
先进工艺 55nm 不会给 ..1u 老的 大概没人要抄 . 很多FAB  有些偷其它家   cross section 一贴出 可能会被抓 可能偷哪些家, 别怀疑 TSMC很多专利都有写  做出来会如何. TSMC 有很多这方面专利, 在说 tsmc除非你去搞 7nm  14nm 28nm ..我是没用过 , 但这些都很珍贵很机密, 没用到 你有账号你也抓不下来 虽然我也好奇 14m analog会如何设计, 但就碰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无法知道, 剖面 要去要才会给 . 一般不外流,  Fab都认为事机密, 如果先进工艺, 我是没用拉,  朋友说很多 ...

大佬啊

现在工艺越来越先进,fab甚至连device的剖面图都不给了,器件结构层次是越来越复杂,很多东西还好似的靠自己研究靠经验积累啊

网友(2021-09-16):
引用 网友B:
你无法知道, 剖面 要去要才会给 . 一般不外流,  Fab都认为事机密, 如果先进工艺, 我是没用拉,  朋友说很多 ...

前辈,你是否碰到过package对dc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