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bang-bang PD增益如何仿真

楼主(2020-10-20):
300资产
想请教下各位前辈在电路设计中BBPD的增益是如何确定的?粗略听到一种方法是“用蒙特卡洛仿最小精度”,想请教一下各位前辈更细节的操作如何实现,感激不尽!

楼主:
有做过bangbang鉴相器的大佬嘛?

楼主:
有没有大佬仿过呀

楼主:
求问如何仿真BBPD增益!感激不尽

网友A:
这个和你的输入抖动均方跟成反比的,理想情况下bb pd增益无穷大,存在抖动才会使得增益出现有限值,可以搜下palermo的serdes课件,有讲bb pd线性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和你的输入抖动均方跟成反比的,理想情况下bb pd增益无穷大,存在抖动才会使得增益出现有限值,可以搜 ...

感谢你的回复!
我想请问下在 spectre 仿真中该如何仿真BBPD增益?
另,可否分享下palermo的课件?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你的回复!
我想请问下在 spectre 仿真中该如何仿真BBPD增益?
另,可否分享下palermo的课件?非常感 ...

没法直接用spectre仿,本来这个线性化增益是一个统计的结果,根据RX抖动的rms值来建模用的,课件你在bbs上搜很有名的,德州农机大学serdes课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