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现在14G下 TSMC 65 工艺的电感模型到底准确吗?

楼主(2020-10-20):
最近做 14GHz VCO 设计,选择了很久的电感,把最终方案提交上去的时候,老板说电感Q值太大了,为25~30。说电感Q值不可能这么大,是模型不准。

我感到很奇怪,TSMC 65LP工艺文档里给到实测电感Q值在2G附近有15~20,然后的电感模型趋势图也给到了25G,PDK里的inductor finder也支持到20GHz的频率。我做14G的VCO还用担心电感模型不准吗?

VCO结构是负阻LC振荡器,仿真电感时使用的是差分电感仿真方式。

希望有经验的人士能够给予解惑,谢谢大家了!

网友A:
建模仿一下不就放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模仿一下不就放心了。。

建模的话,工艺所用的绝缘层、金属、衬底这些介电常数之类的参数从哪里获取呢?手册上好像没有。

网友B:
在14G这个频率,Q值到30是有点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14G这个频率,Q值到30是有点大了

按理说65nm现在应该是很成熟的工艺了呀,我看文档12年之后就没有过更新了,为啥里面的电感还是不准确的呢?

网友:
自己拿HFSS建个模试试就知道了,理论上在14G的model不会差很远

网友:
找个emx提取一下,衬底文件要自己查找pdk文档来写

网友C:
引用 楼主:
建模的话,工艺所用的绝缘层、金属、衬底这些介电常数之类的参数从哪里获取呢?手册上好像没有。
...

pdk抽寄生的文件夹里面找ITF

网友(2022-07-09):
引用 网友C:
pdk抽寄生的文件夹里面找ITF

请问在哪个文件夹里可以找到ITF啊,我用的是caliber提取参数没有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