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 vcs收集代码覆盖率不成功

楼主(2020-10-21):
编译命令如下
仿真命令如下
然后运行后有一个cm.log,显示如下
运行如下命令
显示错误
用dve -cov -dir simv.vdb打开,也有报错,但是能打开。就是打开design hierarchy不对。

困扰我三天了,都没搞出来。求助啊。

网友A:
有可能是因为你收集coverage的module没有fsm设计,我这几天跑测试也出现过这个问题,我结合我的module猜测的,求大佬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是因为你收集coverage的module没有fsm设计,我这几天跑测试也出现过这个问题,我结合我的module猜测 ...

那line,cond coverage也没有,design hieracy也没有,这就不正常了

楼主:
我的理解是可以没有这个fsm覆盖率,但design hierarchy应该显示出来的

网友B:
1.编译命令include RTL+UVM ENV文件了吗?2.收集覆盖率层次-cm_hier 3.dump fsdb,然后verdi打开check是否有design hierzrchy

网友C:
rtl怎么引进的?filelist用-sv +rtl能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C:
rtl怎么引进的?filelist用-sv +rtl能行。

把rtl文件列表写到top.f中,vcs -f top.f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把rtl文件列表写到top.f中,vcs -f top.f

filelist文件中 -sv top.sv 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1.编译命令include RTL+UVM ENV文件了吗?2.收集覆盖率层次-cm_hier 3.dump fsdb,然后verdi打开check是否 ...

这些都有,只是我截图没截全,因为列表太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filelist文件中 -sv top.sv 这样。

你的意思时要在我们的仿真?还是编译?cmd里面加入 -sv top.sv这样的命令吗?这个还真没有,就是把该有的文件都列进去了

楼主:
我不明白为什么那个cm.log文件里提示disable fsm什么的,这个是默认disable fsm的收集了。我也没设置相关的命令,默认应该都收集的嘛,这个cm.log是怎么产生的谁知道?

楼主:
同学们,我又尝试了,把模块单独拉出来跑收集覆盖率,没问题,module层次都出来的,覆盖率数据也有。但是放在uvm里面就有问题,应该是uvm什么设定的问题。下图就是同样的cm命令跑出来的。啥都很完美。

楼主:
用uvm验证,收集覆盖率,同样的命令,出来的design hierarchy就全是tb的了
我的rtl模块层次都没出来

楼主:
我搞定了,在uvm验证时,因为把所有的文件都include了,仿真时只在命令最后加上了top_tb.sv,然后默认就只收集这一层的覆盖率,但是都能跑。   在命令行最后加上dut.v,design的层次就出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意思时要在我们的仿真?还是编译?cmd里面加入 -sv top.sv这样的命令吗?这个还真没有,就是把该有的 ...

把filelist这样试试。

网友(2021-04-25):
引用 楼主:
我搞定了,在uvm验证时,因为把所有的文件都include了,仿真时只在命令最后加上了top_tb.sv,然后默认就只 ...

请问楼主,我是收集两个模块的覆盖率,但是最后merge不成功,目录层次都是对的,单独看也都是对的
使用如下命令:
urg -lca -dir ./cov/*.vdb  -map test -format text -log ./cov/coverage.log -report merged_coverage
cov文件夹中有两个vdb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