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运放与一阶低通滤波器的增益

楼主(2020-10-21):
各位大哥,请教个问题,前半段是一个放大器,增益是电容的比值,后半段是一个用开关电容代替电阻的一阶低通滤波器,我是想也用电容的比值给滤波器一定的增益,然后提供总体的增益,但是增益一直上不上去,请问一下是什么原因呢

楼主:
顶一下,求各位大佬解答一下

网友A:
GM1的输入没有DC偏置,工作点正常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GM1的输入没有DC偏置,工作点正常么?

正常啊,单独分下来仿真的时候增益都没问题,合起来就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