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COB封装对PAD大小由要求吗?

楼主(2020-10-21):
版图画PAD的时候,因为pin数量有点多,PAD被要求减小宽度,请问最小是多少可以做COB封装,太小了bonding线都找不到位置吧?

网友A:
咨询封装厂,他们会有答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咨询封装厂,他们会有答复

谢谢,厂家给的参考值是45~60um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