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AR ADC电容上级板电压下降

楼主(2020-10-21):
各位大佬,我再做adc仿真时,每次比较器在进行比较的时候(时钟低电平)电容上级板的波形都会下降,各位大佬知道什么原因么

网友A:
kick-back noise
但基本上不影響你的結果
如果想抑制的話就加個buffer搂

楼主:
大佬们帮帮忙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kick-back noise
但基本上不影響你的結果
如果想抑制的話就加個buffer搂

就是从buffer里出来的控制电容的信号

楼主:
目前是这个样子

网友:
看起來沒問題~
你要不要先看一下ENOB是不是正常的
除非ENOB不正常在回來看一下這部分
這種因為時序變化而抖動的都是正常的
你可以注意看他都是commom mode的抖動
所以是不影響你differential mode 的操作的

网友B(2024-04-09):
您好,我和你一模一样的问题,请问有答案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您好,我和你一模一样的问题,请问有答案了吗

哈哈我今天也碰到这个问题了,上极板采样,比较器的时钟会耦合到CDAC的输出上面,还没想好咋解决来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