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WDT看门狗相关问题请教各位大佬

楼主(2020-10-21):
看门狗在超时的时候,为啥还有中断或者复位这两种操作,为什么不是只要超时了就直接复位呢?这里面的中断操作是用来干什么的哇?

网友:
通常如果同时有看门狗中断和复位的话,中断的事件会比复位的事件早发生。这种设计是希望利用中断事件去喂看门狗,避免看门狗复位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