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WDT看门狗问题请教各位大佬

楼主(2020-10-21):
为啥看门狗在超时的时候,还有中断或者复位这两种操作?为啥不是只要超时就复位呢?这里面的中断操作是用来干什么的呢?

网友:
一般看门狗的超时中断,是用来提醒系统可以喂狗了,如果系统仍然不喂狗,那么就会产生复位请求了

网友:
这个是根据系统设计方案定的。有的设计中超时中断直接去复位,有的设计中需要多个中断才去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