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MIC180nm工艺版图面积问题

楼主(2020-10-21):
萌新初来乍到,请教下大佬们,SMIC180nm工艺怎么摆放才能将两个首尾相接的反相器版图面积压缩到最小啊,反相器管子尺寸都是长宽350nm的。

网友:
源极共用吧?

楼主:
已经共用了,还是不好放下,面积要求太严格了

网友A:
p 放一起 n放一起

楼主:
引用 网友A:
p 放一起 n放一起

谢谢,已经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