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Hspice PVT sim

楼主(2020-10-21):
Hspice PVT sim
有些 designer 会写很多行 spice. temp  volt  and5 corner  + pip 3 + HR *3  ,  一次一种 condition  , 结果 spice file 变很多行 , 写了一堆 spice file ,  其实可善用 alter , sweep
temp and vcc
.tran  1u 100u  sweep data=xdata
.data xdata
+ temp vcc
+ -40 3
.+ 30 3
+ 125 3
.enddata
.alt  换  corner
至于spice model file 可以把 lib 分开 . mos tt ss ff sf fs ,  pip 也分 , hr 也分  , 其它如 diode 只一个一开始就 include
其它 corner sim 就透 .alt 去换 , 不过  5 corner 来说  tt ss ff sim 过就包含 sf fs .,  不一定需要看 sf fs

在来是善用 meas , 人眼看多 sim  waveform 很怕漏看 . 拿跑 clock ,
可先写好 meas ,
corner 跑完后 excel 把 mtx  表格化. 就知clock corner model 会差多少.

网友A(2022-03-09):
你看着有点复杂。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看着有点复杂。

designer, 以前碰过designer 会写perl script ,  去档案替换不同电压产生很多sp file .
  ,  我也碰过那整个PVT  写成一个  spice  file 上千行 .
  因为多电压芯片,3种不同电压27 种组合, 低压(digital vcore ) 中压( analog +LDO)  和高电压 *  3种温度*5 coner mos * 3 种电阻RES* 3 种电容

多少排列阿
我通常会critical block 5 corner .
Whole chip   3corner ..否则跑不完

网友(2022-06-06):
哥,用Hspice,蒙特卡洛方法仿真电流镜失配,该怎么写仿真语句啊,求赐教,希望详细些,谢谢

网友(2022-07-07):
引用 网友B:
看designer吧, 以前碰过designer 会写perl script ,  去档案替换不同电压产生很多sp file .    ,  我也碰 ...

做模拟的, 都得会, 这两个里任何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