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电阻和电容为什么要加环围起来

楼主(2020-10-21):
电阻和电容为什么要加环 围起来
并且要放在nw或者dnw井里面?

网友A:
不是所有公司都这么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所有公司都这么要求。。。

不加挨揍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加挨揍吗?

加了要挨揍,民品,成本要求很高,poly电阻要画成绕线电阻,塞到走线通道下面,电容也要放到布线通道下面。

网友:
不一定要 加 傳說中加了是noise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