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OD间距问题

楼主(2020-10-21):
大家有没有遇到过OD距离不能超过30,40的DRC问题(我现在遇到不能超过10)
当遇到这种规则 大的电容 电阻 (poly mom 中间没有OD层)的情况
DRC过不去  大家都是咋修改的???????
急切!!!!!

楼主:
要自己顶一顶

网友A:
每个电阻旁边加OD dummy,电容下加OD和POLY dummy.

网友B:
电容,电阻可以跟电路商量改成几个只要保证总的容值,阻值不变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容,电阻可以跟电路商量改成几个只要保证总的容值,阻值不变即可。

这样把电阻拆开 匹配性会不好把。
而且 电源模块 滤波器模块 有大片大片的电阻 这个 工艺要求10就加OD 会拆成很多小分  感觉不太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每个电阻旁边加OD dummy,电容下加OD和POLY dummy.

OD的 dummy层吗?
OD dummy层 包DRC的错 说OD dummy层不能与电阻的 RESP1层覆盖
并且与OD层有0.7的距离要求 DRC规则限制的 根本加不上去
但是在OD层 没有报错 但是可以吗??感觉不行 代工厂有点ci 怕bug

网友:
建议你调PDK的电阻看看,是用那一层的OD dummy。电阻不改W值,面积肯定要增加的。你还要看OD要加多少,加少了,OD密度会不够,后边也会很麻烦。

网友C:
什麼製程啊 od 這麼近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什麼製程啊 od 這麼近

40nm

网友:
跑一下,dummy insert。还会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