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ultipart path 功能无法使用

楼主(2020-10-21):
用Multipart path功能来画衬底环,但是出现这个错误使用不了,请问是什么原因?shape width must be greater than zero.Provide a width value greater than zero

网友:
解释的很清楚了,就是你的path宽度为0了

网友:
你的环是自己做的,还是load工艺厂的。感觉你这应该都没有环

网友:
按F3改一下参数,你宽度为0虚空画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