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将频率相近的数字信号分开

楼主(2020-10-21):
前辈们,我现在想把俩个混杂、频率相近的数字信号分开,用有什么方法吗?

网友A:
你说的是信号处理的滤波的概念?

网友B:
如果混在一起,我觉得只能采用窄带滤波

网友C:
测频率,相位同步,然后直接相减行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是信号处理的滤波的概念?

咋个滤波法呢,学激光的渣渣,一点思路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混在一起,我觉得只能采用窄带滤波

是混在一起的,而且这俩组信号我都想要留着,使用FFT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测频率,相位同步,然后直接相减行不行?

老哥,我没学过信号,能在通俗的讲讲吗

网友D:
首先,要弄明白的是,是方波还是数字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D:
首先,要弄明白的是,是方波还是数字信号?

不是方波,是数字信号

网友D:
用数字滤波器,C 语言程序,用FPGA,或C 语言编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数字滤波器,C 语言程序,用FPGA,或C 语言编

可以给一个查论文的方向吗

网友:
问题很奇怪,一般来说,数字信号没有频率之说,只有数率。

网友:
引用 楼主:
咋个滤波法呢,学激光的渣渣,一点思路没有

抱歉,我还以为是方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