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每个人分享一下自己觉得好用的画图小技巧

楼主(2020-10-21):
我是一个刚入行的小菜鸟,画图速度慢   不知道有没有一些好用的画图小技巧可以提升画图效率的?

网友(2020-12-17):
小tips
(1):快捷键e,有个Enable Dimming选项,勾选后只会点亮你所选中的器件连线;
(2):隐藏和显示LSW(画图层):默认为F11;
(3):源漏合并之后contact孔消失的问题,shift+额,然后有个Abut Server选项,去除勾选就不会消失了;
(4):Layout 界面第三行第三个,拐弯的箭头图标Path Spine OFF可以控制拐弯的Path线是否分段;

网友:
画版图时可以多使用align对齐的功能,效率可以提升不少。

网友:
去load一些快捷键.il ,或者摸索熟悉一些快捷键或者按钮,各人认为是align最重要,赞楼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