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全差分运放CMFB环路 补偿原理及环路仿真

楼主(2020-10-21):
请教图片中补偿电容Cc的作用?和常见的米勒补偿不同,这里的Cc跨在同相输入输出上,这样还有极点分裂的作用吗?
我在Vcf处断开环路,推导了共模反馈环路的小信号loop gain,算出有一个左半平面零点gm13/Cc,但是算出一个右半平面的极点,
所以怀疑是不是断开环路的地方不合理?应该在Voc处断开环路吗?

楼主:
1

推到过程

楼主:
继续等牛人解答

网友A(2021-01-30):
电容Cc是直接从Voc连到Vcf的吗?我看连接处都没有实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容Cc是直接从Voc连到Vcf的吗?我看连接处都没有实点的?

Cc是连在Voc与Vcf的

网友(2022-08-29):
正反馈电容,效果与密勒电容相反。感觉是为了增大Vcf的寄生电容,设置CMFB环路的主极点,减小Voc处的寄生电容,设置次主极点。
至于推导里面为啥有右半平面极点,可能是M13的输入寄生电容没加。感觉啊,懒得推。

网友(2022-12-14):
最近也在看这个电路,推导的结果跟你的一样,我也有同样的疑惑,这个右半平面极点,请问楼主解决了吗?

网友(2024-01-27):
请问这个问题后面想通了嘛?

网友(2024-03-08):
应该从m13的栅端断开

网友(2024-12-11):
最近在看一个全差分运放的共模反馈,和你类似,Cc加在共模检测运放的同相输入输出端,请问你这个运放后面有做仿真或者新的分析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