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smc28nm工艺的金属厚度以及多晶硅厚度问题

楼主(2020-10-21):
新人,求助一下TSMC28nm工艺的金属和多晶硅的厚度问题,在PDK中没有找到,在design rule中找到了一点这方面的描述,想知道有没有前辈知道具体的?
我在design rule中发现金属厚度900A,多晶硅厚度800A,这个数值是正确的吗?

截面图

截面图

关于金属的描述

关于金属的描述

网友A:
设计规则基本正确吧,PDK里面有更准确的数据,你去CCI目录下面找ITF文件,里面有详细的描述

网友:
只有說到金屬是900

网友B:
你是要干嘛呢?这个数值只是个target 值,实际中不可能这么精确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要干嘛呢?这个数值只是个target 值,实际中不可能这么精确

要做一个多晶硅光栅的仿真,需要28nm的金属剖面图和厚度等信息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设计规则基本正确吧,PDK里面有更准确的数据,你去CCI目录下面找ITF文件,里面有详细的描述 ...

ITF文件里面的厚度使用二进制代码描述的,无法解析。另外请问我想知道如果要获取制程的介质厚度/方块电阻/介电常数等信息用以设计电感,这些信息从哪里获取呢 ?techfile/LPE文档中都没有?

网友D:
5x2y2r的含义是什么?

网友(2020-12-19):
请问一下,你的这个层厚度pdf文件是在哪找的?名字叫什么,我在28nm的spice model文档里面没看到这个.
另外,itf文件可以用peakview转换

网友E:
引用 网友D:
5x2y2r的含义是什么?

5x2y2r表示使用了5层Mx,2层My,2层Mr外加一层M1一共10层metal

网友D:
引用 网友E:
5x2y2r表示使用了5层Mx,2层My,2层Mr外加一层M1一共10层metal

Mx、 My、 Mr的区别是厚度不一样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Mx、 My、 Mr的区别是厚度不一样吗?

有的是厚度不一样,有的是宽度不一样!这个在DRM里面有对应的layer的描述!

网友(2022-10-22):
引用 网友C:
ITF文件里面的厚度使用二进制代码描述的,无法解析。另外请问我想知道如果要获取制程的介质厚度/方块电阻 ...

请问您有找到这些信息在哪里吗

网友:
你好,请问design rule实在哪个目录下的

网友F(2023-06-29):
你好,我想请问下,这个W/S里的S指的是什么呢?为什么会有这个单位呢?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好,我想请问下,这个W/S里的S指的是什么呢?为什么会有这个单位呢?

space/间距

网友(2023-11-02):
同问design rule在哪个目录下

网友:
感觉理解正确

网友(2024-01-02):
这是design rule的描述, 你是在怀疑啥?

网友(2024-08-26):
DR能不能发一份,多谢

网友(2025-06-19):
楼主你好,请问你找到28nm via/contact/Metal这些方块阻值各多少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