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用va建模导入Hspice仿真直流扫描部分不收敛

楼主(2020-10-21):
新人求助!刚入门学习器件建模和仿真,最近在用va写TFT的模型,然后导入Hspice做一个简单的CMOS反相器电路时,直流扫描到一半就不收敛了。请问大佬们为什么呀?

这是va模型和仿真的.sp文件,
//  NTFT Ideal Model
`include "constants.vams"
`include "disciplines.vams"

module ntft(drain, gate, source);
    inout drain, gate, source;
    electrical drain, gate, source;

    //*****Parameters*****//
    parameter real W = 1200e-6;      //*** unit: m ***//
    parameter real L = 200e-6;       //*** unit: m ***//
    parameter real Ci = 1.15e-8;     //*** unit: F/cm2 ***//

    parameter real MOBILITY = 1;     //*** unit: cm2/(V*s) ***//
    parameter real Vth = 0.4;          //*** unit: V ***//
    parameter real I0 = 1e-11;
    parameter real ALPHA = 1;
    parameter real kT = 0.026;        //*** unit: eV ***//
    parameter integer zero = 0;

    real vd, vg, vs;
    real vgs, vds, vgd;
    real vgt;
    real ids;

    analog begin

        vd = V(drain);
        vs = V(source);
        vg = V(gate);
        if (vd >= vs) begin
            vgs = V(gate, source);
            vds = V(drain, source);
        end else begin
            vgs = V(gate, drain);
            vds = V(source, drain);
        end

        vgt = vgs - Vth;

        if (vgt > 0) begin
            if (vds <= 0.1*vgt) begin
                ids = W / L * MOBILITY * Ci * vgt * vds;
            end else if (0.1*vgt < vds < vgt) begin
                ids = W / L * MOBILITY * Ci * (vgt - vds/2) * vds;
            end else begin
                ids = W / L * MOBILITY * Ci * pow(vgt, 2) / 2;
            end
        end else begin
            ids = I0 * exp(vgt / (ALPHA * kT));
        end

        I(gate, drain) <+ zero;
        I(gate, source) <+ zero;

        if (vd >= vs) begin
            I(drain, source) <+ ids;
        end else begin
            I(drain, source) <+ -ids;
        end

    end

endmodule

网表
//  inverter.sp
** dc analysis of tft inverter with tft

.hdl ../NTFT.va
.hdl ../PTFT.va
.options list post=2 node
.options Reltol=0.1

** control
**.global vcc
.param vcc = 4
.param lm=24e-9 wn=1e-6 wp=1e-6

** netlist
vdd vsup 0 dc=vcc
vin in   0 dc=0.0v
** R1 vsup out 1e8
X1 out  in    0   ntft l=lm w=wn
X2 out  in  vsup  ptft l=lm w=wp
** analysis
.op

.dc vin 0.0 vcc 0.01

.print V(out)

.end

仿真完的.lis文件如下:(异常数据已标红
****** HSPICE -- O-2018.09-SP2 win64 (Feb 25 2019) ******
  Copyright (c) 1986 - 2020 by Synopsys,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This software and the associated documentation are proprietary
  to Synopsys, Inc. This software may only be us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terms and conditions of a written license agreement with
  Synopsys, Inc. All other use, reproduction, or distribution of
  this software is strictly prohibited.
  Input File: Inverter.sp
  Command line options: C:\synopsys\Hspice_O-2018.09-SP2\WIN64\hspice.com -i Inverter.sp -o C:\Users\kqt\Documents\WeChat Files\wxid_znxqk8lbdt4d12\FileStorage\File\2020-10\Inverter.lis
  Start time: Wed Oct 21 20:01:01 2020
  lic:
  lic: FLEXlm: SDK_11.7.3
  lic: USER:   kqt                  HOSTNAME: keqiutan
  lic: HOSTID: "448a5b7acf27"       PID:      7224
  lic: Using FLEXlm license file:
  lic: 27000@keqiutan
  lic: Checkout 1 hspice
  lic: License/Maintenance for hspice will expire on 30-dec-2020/2019.2019
  lic: 1(in_use)/99(total) FLOATING license(s) on SERVER 27000@keqiutan
  lic:
**info** *pvaI* Module (ntft): 3 unexpanded port, 0 init, 16 behav, 4 contrib, 26/12 expr(s)

**info** *pvaI*        No DIS, 0/0 afCount, 0 MT, sys, IO(0/0/0/0)

**info** *pvaI*        0 gmdIsThreadSafe

**info** *pvaI*        0 const-G and 0 const-C, Has switchBranch, 22 bypassOpt, 0 bus2scalar, 0 vwb

**info** *pvaI*        set_va_exp = 80 [80.0, 704.0] set by default

**warning** *pvaW*        variable 'vg' initialized but not used in RHS, deleted (NTFT.va:30)

**warning** *pvaW*                   To relax this rule, use 'setenv PVA_KEEP_VARS 1' to keep variables for probing.

**warning** *pvaW*        variable 'vgd' declared but not used in RHS, deleted (NTFT.va:22)

**info** *pvaI*        generated 0 flow node(s) during compilation.

**info** *pvaI* Module (ptft): 3 unexpanded port, 0 init, 16 behav, 4 contrib, 26/12 expr(s)

**info** *pvaI*        No DIS, 0/0 afCount, 0 MT, sys, IO(0/0/0/0)

**info** *pvaI*        0 gmdIsThreadSafe

**info** *pvaI*        0 const-G and 0 const-C, Has switchBranch, 22 bypassOpt, 0 bus2scalar, 0 vwb

**info** *pvaI*        set_va_exp = 80 [80.0, 704.0] set by default

**warning** *pvaW*        variable 'vg' initialized but not used in RHS, deleted (PTFT.va:30)

**warning** *pvaW*        variable 'vgd' declared but not used in RHS, deleted (PTFT.va:22)

**info** *pvaI*        generated 0 flow node(s) during compilation.

**info** *pvaI* #### Total 454 line-size(s), 52/24 expr(s), 8 contr(s), 0 init(s), 32 behav(s), 6 port(s)

scientific notation:
a=10**-18  f=10**-15  p=10**-12  n=10**-9  u=10**-6
m=10**-3   k=10**3    x=10**6    g=10**9
Loading pVA library C:\Users\kqt\Documents\WeChat Files\wxid_znxqk8lbdt4d12\FileStorage\File\2020-10\Inverter.pvadir\pvaRTL_win64.dll...
1****** HSPICE -- O-2018.09-SP2 win64 (Feb 25 2019) ******
******
** dc analysis of tft inverter with tft

****** circuit name directory
circuit number to circuit name directory
   number circuitname                     definition         multiplier
        0 main circuit
        1 x1.                             ntft(va)           1.00
        2 x2.                             ptft(va)           1.00

circuit parameter definitions
  parameter          =  value

     0:vcc                                                     =   4.0000
     0:lm                                                      =  24.0000n
     0:wn                                                      =   1.0000u
     0:wp                                                      =   1.0000u
     1:l                                                       =  24.0000n
     1:w                                                       =   1.0000u
     2:l                                                       =  24.0000n
     2:w                                                       =   1.0000u

constants  - tnom         kt           vt           gapsi        ni
            298.15000    4.1163e-21    25.69184m     1.11562    1.2565e+16
**info** *pvaI* Creating VA module (ptft) for instance X2 with gmd reduction

**info** *pvaI*        termCount=3 diwSize=9 probeSize=21 Qsize=0 Isize=3

End of GMD creation on Wed Oct 21 20:01:06 2020

**info** *pvaI* Creating VA module (ntft) for instance X1 with gmd reduction

**info** *pvaI*        termCount=3 diwSize=9 probeSize=21 Qsize=0 Isize=3

End of GMD creation on Wed Oct 21 20:01:06 2020

******
** dc analysis of tft inverter with tft

****** circuit element summary tnom=  25.000 temp=  25.000 ******

**** independent sources

     name         node1        node2      dc volt    ac mag    ac phase    type
  vdd  vsup              0                    4.0000     0.         0.      dc
  vin  in                0                    0.         0.         0.      dc

**** subcircuit calls
    name        subcircuit         external nodes

         0:x1       ntft(va)        0ut    0:in    0:0
         0:x2       ptft(va)        0ut    0:in    0:vsup

******
** dc analysis of tft inverter with tft

****** element node table

0                vdd vin x1
in               vin x1  x2
out              x1  x2
vsup             vdd x2

Element variations(Local):   element              parameter
*****************************************************************
******  option summary
******
runlvl  = 3         bypass  = 2.0000
  Opening plot unit= 79
file=C:\Users\kqt\Documents\WeChat Files\wxid_znxqk8lbdt4d12\FileStorage\File\2020-10\Inverter.pa0

End of pVA setup    on Wed Oct 21 20:01:06 2020

Begin of pVA simulation on Wed Oct 21 20:01:06 2020

convergence problems in dc sweep curves at   1.3900
  resimulating with dc convergence controls

convergence problem in dc sweep curve at  1.3900
pseudo tran is tried

   *** pseudo tran failed ***

convergence problem in dc sweep curve at  1.3900
gshunt ramping is tried

convergence problem in dc sweep curve at  1.3900
gmath ramping is tried

  **info** op convergence successful with gmath ramping method
convergence problems in dc sweep curves at   1.4000
  resimulating with dc convergence controls

convergence problem in dc sweep curve at  1.4000
pseudo tran is tried

   *** pseudo tran failed ***

convergence problem in dc sweep curve at  1.4000
gshunt ramping is tried

convergence problem in dc sweep curve at  1.4000
gmath ramping is tried

  **info** op convergence successful with gmath ramping method
convergence problems in dc sweep curves at   1.4100
  resimulating with dc convergence controls

convergence problem in dc sweep curve at  1.4100
pseudo tran is tried

   *** pseudo tran failed ***

convergence problem in dc sweep curve at  1.4100
gshunt ramping is tried

convergence problem in dc sweep curve at  1.4100
gmath ramping is tried

  **info** op convergence successful with gmath ramping method
convergence problems in dc sweep curves at   1.5000
  resimulating with dc convergence controls

convergence problem in dc sweep curve at  1.5000
pseudo tran is tried

   *** pseudo tran failed ***

convergence problem in dc sweep curve at  1.5000
gshunt ramping is tried

convergence problem in dc sweep curve at  1.5000
gmath ramping is tried

  **info** op convergence successful with gmath ramping method
convergence problems in dc sweep curves at   1.5100
  resimulating with dc convergence controls

convergence problem in dc sweep curve at  1.5100
pseudo tran is tried

   *** pseudo tran failed ***

convergence problem in dc sweep curve at  1.5100
gshunt ramping is tried

convergence problem in dc sweep curve at  1.5100
gmath ramping is tried

  **info** op convergence successful with gmath ramping method
convergence problems in dc sweep curves at   2.0100
  resimulating with dc convergence controls

******
** dc analysis of tft inverter with tft

****** dc transfer curves tnom=  25.000 temp=  25.000 ******

volt         voltage
             out
    0.          4.0000
   10.00000m    4.0000
   20.00000m    4.0000
   30.00000m    4.0000
   40.00000m    4.0000
   50.00000m    4.0000
   60.00000m    4.0000
   70.00000m    4.0000
   80.00000m    4.0000
   90.00000m    4.0000
  100.00000m    4.0000
  110.00000m    4.0000
  120.00000m    4.0000
  130.00000m    4.0000
  140.00000m    4.0000
  150.00000m    4.0000
  160.00000m    4.0000
  170.00000m    4.0000
  180.00000m    4.0000
  190.00000m    4.0000
  200.00000m    4.0000
  210.00000m    4.0000
  220.00000m    4.0000
  230.00000m    4.0000
  240.00000m    4.0000
  250.00000m    4.0000
  260.00000m    4.0000
  270.00000m    4.0000
  280.00000m    4.0000
  290.00000m    4.0000
  300.00000m    4.0000
  310.00000m    4.0000
  320.00000m    4.0000
  330.00000m    4.0000
  340.00000m    4.0000
  350.00000m    4.0000
  360.00000m    4.0000
  370.00000m    4.0000
  380.00000m    4.0000
  390.00000m    4.0000
  400.00000m    4.0000
  410.00000m    4.0000
  420.00000m    3.9999
  430.00000m    3.9999
  440.00000m    3.9997
  450.00000m    3.9996
  460.00000m    3.9994
  470.00000m    3.9992
  480.00000m    3.9990
  490.00000m    3.9987
  500.00000m    3.9984
  510.00000m    3.9980
  520.00000m    3.9977
  530.00000m    3.9972
  540.00000m    3.9968
  550.00000m    3.9963
  560.00000m    3.9958
  570.00000m    3.9952
  580.00000m    3.9946
  590.00000m    3.9940
  600.00000m    3.9933
  610.00000m    3.9926
  620.00000m    3.9919
  630.00000m    3.9911
  640.00000m    3.9903
  650.00000m    3.9894
  660.00000m    3.9885
  670.00000m    3.9876
  680.00000m    3.9866
  690.00000m    3.9855
  700.00000m    3.9845
  710.00000m    3.9834
  720.00000m    3.9822
  730.00000m    3.9810
  740.00000m    3.9798
  750.00000m    3.9785
  760.00000m    3.9772
  770.00000m    3.9758
  780.00000m    3.9744
  790.00000m    3.9729
  800.00000m    3.9714
  810.00000m    3.9699
  820.00000m    3.9683
  830.00000m    3.9666
  840.00000m    3.9649
  850.00000m    3.9632
  860.00000m    3.9614
  870.00000m    3.9595
  880.00000m    3.9576
  890.00000m    3.9557
  900.00000m    3.9537
  910.00000m    3.9517
  920.00000m    3.9496
  930.00000m    3.9474
  940.00000m    3.9452
  950.00000m    3.9429
  960.00000m    3.9406
  970.00000m    3.9382
  980.00000m    3.9358
  990.00000m    3.9333
    1.00000     3.9308
    1.01000     3.9282
    1.02000     3.9255
    1.03000     3.9228
    1.04000     3.9200
    1.05000     3.9172
    1.06000     3.9143
    1.07000     3.9113
    1.08000     3.9083
    1.09000     3.9052
    1.10000     3.9020
    1.11000     3.8988
    1.12000     3.8955
    1.13000     3.8921
    1.14000     3.8887
    1.15000     3.8852
    1.16000     3.8816
    1.17000     3.8780
    1.18000     3.8743
    1.19000     3.8705
    1.20000     3.8667
    1.21000     3.8627
    1.22000     3.8587
    1.23000     3.8547
    1.24000     3.8505
    1.25000     3.8463
    1.26000     3.8420
    1.27000     3.8376
    1.28000     3.8331
    1.29000     3.8285
    1.30000     3.8239
    1.31000     3.8192
    1.32000     3.8144
    1.33000     3.8095
    1.34000     3.8045
    1.35000     3.7994
    1.36000     3.7943
    1.37000     3.7890
    1.38000     3.7837
    1.39000     3.7783
    1.40000     3.8348
    1.41000     4.7919y
    1.42000     4.7919y
    1.43000     4.7919y
    1.44000     4.7919y
    1.45000     4.7919y
    1.46000     4.7919y
    1.47000     4.7919y
    1.48000     4.7919y
    1.49000     4.7919y
    1.50000     6.6611y
    1.51000    17.7912y
    1.52000    17.7912y
    1.53000    17.7912y
    1.54000    17.7912y
    1.55000    17.7912y
    1.56000    17.7912y
    1.57000    17.7912y
    1.58000    17.7912y
    1.59000    17.7912y
    1.60000    17.7912y
    1.61000    17.7912y
    1.62000    17.7912y
    1.63000    17.7912y
    1.64000    17.7912y
    1.65000    17.7912y
    1.66000    17.7912y
    1.67000    17.7912y
    1.68000    17.7912y
    1.69000    17.7912y
    1.70000    17.7912y
    1.71000    17.7912y
    1.72000    17.7912y
    1.73000    17.7912y
    1.74000    17.7912y
    1.75000    17.7912y
    1.76000    17.7912y
    1.77000    17.7912y
    1.78000    17.7912y
    1.79000    17.7912y
    1.80000    17.7912y
    1.81000    17.7912y
    1.82000    17.7912y
    1.83000    17.7912y
    1.84000    17.7912y
    1.85000    17.7912y
    1.86000    17.7912y
    1.87000    17.7912y
    1.88000    17.7912y
    1.89000    17.7912y
    1.90000    17.7912y
    1.91000    18.7988y
    1.92000    18.7718y
    1.93000    18.7718y
    1.94000    18.7718y
    1.95000    18.7718y
    1.96000    18.7718y
    1.97000    18.7718y
    1.98000    18.7718y
    1.99000    18.7718y
    2.00000    18.7718y
    2.01000     1.3538
    2.02000     1.2617
    2.03000     1.1917
    2.04000     1.1340
    2.05000     1.0843
    2.06000     1.0403
    2.07000     1.0007
    2.08000   964.4565m
    2.09000   931.0522m
    2.10000   899.9992m
    2.11000   870.9524m
    2.12000   843.6435m
    2.13000   817.8594m
    2.14000   793.4270m
    2.15000   770.2039m
    2.16000   748.0710m
    2.17000   726.9275m
    2.18000   706.6873m
    2.19000   687.2760m
    2.20000   668.6291m
    2.21000   650.6898m
    2.22000   633.4082m
    2.23000   616.7399m
    2.24000   600.6453m
    2.25000   585.0889m
    2.26000   570.0387m
    2.27000   555.4658m
    2.28000   541.3439m
    2.29000   527.6491m
    2.30000   514.3593m
    2.31000   501.4546m
    2.32000   488.9165m
    2.33000   476.7278m
    2.34000   464.8729m
    2.35000   453.3370m
    2.36000   442.1067m
    2.37000   431.1693m
    2.38000   420.5129m
    2.39000   410.1266m
    2.40000   400.0000m
    2.41000   390.1235m
    2.42000   380.4879m
    2.43000   371.0847m
    2.44000   361.9058m
    2.45000   352.9437m
    2.46000   344.1911m
    2.47000   335.6413m
    2.48000   327.2878m
    2.49000   319.1245m
    2.50000   311.1456m
    2.51000   303.3456m
    2.52000   295.7193m
    2.53000   288.2617m
    2.54000   280.9680m
    2.55000   273.8337m
    2.56000   266.8545m
    2.57000   260.0262m
    2.58000   253.3449m
    2.59000   246.8068m
    2.60000   240.4082m
    2.61000   234.1458m
    2.62000   228.0161m
    2.63000   210.9641m
    2.64000   205.7143m
    2.65000   200.5556m
    2.66000   195.4867m
    2.67000   190.5066m
    2.68000   185.6140m
    2.69000   180.8079m
    2.70000   176.0870m
    2.71000   171.4502m
    2.72000   166.8966m
    2.73000   162.4249m
    2.74000   158.0342m
    2.75000   153.7234m
    2.76000   149.4915m
    2.77000   145.3376m
    2.78000   141.2605m
    2.79000   137.2594m
    2.80000   133.3333m
    2.81000   129.4813m
    2.82000   125.7025m
    2.83000   121.9959m
    2.84000   118.3607m
    2.85000   114.7959m
    2.86000   111.3008m
    2.87000   107.8745m
    2.88000   104.5161m
    2.89000   101.2249m
    2.90000    98.0000m
    2.91000    94.8406m
    2.92000    91.7460m
    2.93000    88.7154m
    2.94000    85.7480m
    2.95000    82.8431m
    2.96000    80.0000m
    2.97000    77.2179m
    2.98000    74.4961m
    2.99000    71.8340m
    3.00000    69.2308m
    3.01000    66.6858m
    3.02000    64.1985m
    3.03000    61.7681m
    3.04000    59.3939m
    3.05000    57.0755m
    3.06000    54.8120m
    3.07000    52.6030m
    3.08000    50.4478m
    3.09000    48.3457m
    3.10000    46.2963m
    3.11000    44.2989m
    3.12000    42.3529m
    3.13000    40.4579m
    3.14000    38.6131m
    3.15000    36.8182m
    3.16000    35.0725m
    3.17000    33.3755m
    3.18000    31.7266m
    3.19000    30.1254m
    3.20000    28.5714m
    3.21000    27.0641m
    3.22000    25.6028m
    3.23000    24.1873m
    3.24000    22.8169m
    3.25000    21.4912m
    3.26000    20.2098m
    3.27000    18.9721m
    3.28000    17.7778m
    3.29000    16.6263m
    3.30000    15.5172m
    3.31000    14.4502m
    3.32000    13.4247m
    3.33000    12.4403m
    3.34000    11.4966m
    3.35000    10.5932m
    3.36000     9.7297m
    3.37000     8.9057m
    3.38000     8.1208m
    3.39000     7.3746m
    3.40000     6.6667m
    3.41000     5.9967m
    3.42000     5.3642m
    3.43000     4.7690m
    3.44000     4.2105m
    3.45000     3.6885m
    3.46000     3.2026m
    3.47000     2.7524m
    3.48000     2.3377m
    3.49000     1.9579m
    3.50000     1.6129m
    3.51000     1.3023m
    3.52000     1.0256m
    3.53000   782.7476u
    3.54000   573.2484u
    3.55000   396.8254u
    3.56000   253.1646u
    3.57000   141.9558u
    3.58000    62.8931u
    3.59000    15.6740u
    3.60000     6.5216u
    3.61000     4.4256u
    3.62000     3.0032u
    3.63000     2.0380u
    3.64000     1.3830u
    3.65000   938.5304n
    3.66000   636.9096n
    3.67000   432.2264n
    3.68000   293.3248n
    3.69000   199.0630n
    3.70000   135.0940n
    3.71000    91.6823n
    3.72000    62.2213n
    3.73000    42.2276n
    3.74000    28.6588n
    3.75000    19.4502n
    3.76000    13.2006n
    3.77000     8.9591n
    3.78000     6.0805n
    3.79000     4.1269n
    3.80000     2.8010n
    3.81000     1.9011n
    3.82000     1.2903n
    3.83000   875.7567p
    3.84000   594.4055p
    3.85000   403.4464p
    3.86000   273.8372p
    3.87000   185.8672p
    3.88000   126.1585p
    3.89000    85.6316p
    3.90000    58.1240p
    3.91000    39.4530p
    3.92000    26.7798p
    3.93000    18.1777p
    3.94000    12.3388p
    3.95000     8.3755p
    3.96000     5.6853p
    3.97000     3.8592p
    3.98000     2.6197p
    3.99000     1.7783p
    4.00000     1.2071p
y
**info** dc convergence successful at Newton-Raphson method
******
** dc analysis of tft inverter with tft

****** operating point information tnom=  25.000 temp=  25.000 ******
****** operating point status is all       simulation time is     0.
    node    =voltage      node    =voltage      node    =voltage

+0:in      =   0.      0ut     =   4.0000  0:vsup    =   4.0000

**** voltage sources

subckt
element  0:vdd      0:vin
  volts      4.0000     0.
  current   -2.0823a    0.
  power      8.3293a    0.

     total voltage source power dissipation=    8.3293a       watts

          ***** job concluded
******
** dc analysis of tft inverter with tft

****** job statistics summary tnom=  25.000 temp=  25.000 ******

  ******  HSPICE Threads Information  ******

  Command Line Threads Count :     1
  Available CPU Count        :     4
  Actual Threads Count       :     1

  ******  Circuit Statistics  ******
  # nodes       =       4 # elements   =       4
  # resistors   =       0 # capacitors =       0 # inductors   =       0
  # mutual_inds =       0 # vccs       =       0 # vcvs        =       0
  # cccs        =       0 # ccvs       =       0 # volt_srcs   =       2
  # curr_srcs   =       0 # diodes     =       0 # bjts        =       0
  # jfets       =       0 # mosfets    =       0 # U elements  =       0
  # T elements  =       0 # W elements =       0 # B elements  =       0
  # S elements  =       0 # P elements =       0 # va device   =       2
  # vector_srcs =       0 # N elements =       0

  ******  Runtime Statistics (seconds)  ******

  analysis           time    # points   tot. iter  conv.iter
  op point           0.01           1          12
  dc sweep           1.45         401       83677
  readin             4.82
  errchk             0.09
  setup              0.01
  output             0.00

           peak memory used         62.19 megabytes
           total cpu time            6.40 seconds
           total elapsed time        6.43 seconds
           job started at     20:01:01 10/21/2020
           job ended   at     20:01:08 10/21/2020

  lic: Release hspice token(s)
lic: total license checkout elapse time:        0.02(s)

网友:
你的模型的电流随电压的分段函数好像不是连续的或者其一阶导数不连续, 这样的模型很容易出现收敛问题.
推荐一个网站, 这个网站上有很多已经建好的verilog-a模型, 可用参考一下
https://nanohub.org/groups/needs/compact_models

另外推荐一篇如何建模的文章
https://www.researchgate.net/publication/281227678_Best_Practices_for_Compact_Modeling_in_Verilog-A

[2015] Best Practices for Compact Modeling in Verilog-A, McAndrew et al.pdf

网友A:
可用参考一下这个:  https://nanohub.org/publications/63/1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用参考一下这个:  https://nanohub.org/publications/63/1

好的,谢谢您!我本来是想着从最理想的模型开始做起,但这个模型的函数我也有画出来过,曲线的话是连续的,也没有什么尖锐的点。想问一下您有遇到过类似的问题吗?一般您都是怎么处理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您!我本来是想着从最理想的模型开始做起,但这个模型的函数我也有画出来过,曲线的话是连续的 ...

当vds=0.1*vgt时, 电流不连续;

if (vgt > 0) begin
            if (vds <= 0.1*vgt) begin
                ids = W / L * MOBILITY * Ci * vgt * vds;    // W / L * MOBILITY * Ci * 0.1*vgt^2;
            end else if (0.1*vgt < vds < vgt) begin
                ids = W / L * MOBILITY * Ci * (vgt - vds/2) * vds;   // W / L * MOBILITY * Ci * 0.1*0.95 * vgt^2;

要想要模型更容易收敛, 最好使电流与电压的一阶导数也是连续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vds=0.1*vgt时, 电流不连续;

if (vgt > 0) [/ba ...

感谢大神!果然是这个地方出问题了,把这里一改就能收敛了!大神牛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