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GRNMOS中R对vt1的影响

楼主(2020-10-21):
资料显示,GRNMOS中的R大小可以改变Vt1的大小,R越大,Vt1越小,请教一下:
1.R是如何改变Vt1大小的?原理是?有没有相关的资料推荐一下?
2.GRNMOS利用的是GD之间寄生的电容,但是0.18um工艺中,W=400um的ESD结构电容值也就100ff左右,Vt1更Cgd电容有没有关系?

网友:
1),在站内,搜索下ESD,有很多ESD的资料,任何一本看完了,都十分不错

2),理论上,R/Cgd越大,Vt1越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