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综合的时候,加了门控时钟,形式验证的时候失败了

楼主(2020-10-22):
DC综合的时候,加了门控时钟,然后用formality进行形式验证的时候,有一些没对上的点,发现都是加的门控时钟,然后验证的时候也不对,都是加的门控时钟那里出错,不知道该怎么设置一下,formality不认识门控时钟吗?

网友A:
DC综合的时候要开svf的
compile开始前 set_svf **.svf
compile结束后 set_svf off
之后进fm后用set_svf设置综合吐出的svf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DC综合的时候要开svf的
compile开始前 set_svf **.svf
compile结束后 set_svf off

我在0.Guid那里加上svf文件,还是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