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保持采样电路 在采样阶段会电压下降 除了增大负载电容还有别的办法吗?

楼主(2020-10-22):
保持采样电路仿真结果如下图   也就是在保持阶段 总是会产生电压下降 这是为什么?

网友:
电压下降产生的原因主要是开关的电荷注入和采样时钟的馈通,可以考虑采用尺寸相同的互补开关或者设计dummy电路来抵消,拉扎维书中关于这块有比较详细的介绍,可以去翻一翻。

楼主:
嗯 我这个电路设计的时候 参考了拉扎维的模拟CMOS 选择了w2=0.5w1的尺寸来消除时钟馈通 可能就是电荷注入太严重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