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一个系统中,两个没有关系的时钟,综合的时候如何设置

楼主(2020-10-22):
这里有两个时钟,但是两个时钟是相互独立的,相互之间没有影响,综合的时候需要设置什么嘛
这个CLK_A是为了测试的时候,向里面输入信号的。。。
还有,在RTL代码里例化了库里的一个module,综合的时候需不需要吃进库的。v文件

网友:
做个false path吧

网友A:
set_clock_groups -asynchronous -name xxx -group {CLK} -group {CLK_A}

楼主:
引用 网友A:
set_clock_groups -asynchronous -name xxx -group {CLK} -group {CLK_A}

不知道这样行不行,那个name后面加的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