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载流子迁移率和温度具体什么关系

楼主(2020-10-22):
pmos(多子空穴)和nmos(多子电子),二者的载流子迁移率随温度的变化怎么变化呢?
老师说,温度降低,载流子迁移率降低,但是我仿真显示会升高,在网上查资料没有具体的,有没有好心人给解释下,谢谢谢谢!

网友:
半导体的迁移率随温度的变化,主要决定于两种因素:一是晶格振动散射,二是电离杂质散射.
晶格振动散射将使迁移率随着温度的升高而下降(T的负二分之三次方关系);但电离杂质散射将使迁移率随着温度的升高而增大(T的二分之三次方关系).
对于一般掺杂的半导体,迁移率在不很高的温度下即开始下降,这是由于晶格振动散射较早起作用的缘故;但是对于重掺杂半导体,迁移率将要到较高的温度时,晶格振动散射才开始起作用,因此也要在较高的温度时迁移率才开始下降,并因此重掺杂半导体迁移率的温度稳定性较好(但重掺杂半导体的迁移率绝对值较低)(copy from eetop)

网友A:
可以去看刘恩科的半导体物理,书上介绍了的

网友(点评):
请问是第几页呢

网友(点评):
找到了4.3节

网友:
同推荐3楼提到的刘恩科的半导体物理

网友B:
迁移率是怎么仿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去看刘恩科的半导体物理,书上介绍了的

好的,谢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迁移率是怎么仿出来的?

我是根据电流不变,id=u*CoxW/L*Vdsat平方,观察到温度变化时,过驱动电压变化,间接得出u的变化。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是根据电流不变,id=u*CoxW/L*Vdsat平方,观察到温度变化时,过驱动电压变化,间接得出u的变化。
...

你的model计算ids公式可不是这样,复杂的多,这样反推是不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model计算ids公式可不是这样,复杂的多,这样反推是不准的。

这样粗略估算也不行吗

网友:
半导体物理与器件

网友C(2022-11-03):
这年头学集成电路都不学半导体物理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年头学集成电路都不学半导体物理的吗。。。

当时刚入门,也不是科班出身,还不能求助问问了??????????有必要说话这么酸吗

网友D:
cadence里面可以把器件的迁移率选出来,做温度扫描的,在里面的calculator

网友(2024-04-09):
引用 网友D:
cadence里面可以把器件的迁移率选出来,做温度扫描的,在里面的calculator

是dc参数里哪个对应迁移率吗?还是用哪个函数看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