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STB的仿真

楼主(2020-10-22):
stb仿真中的iprobe应该放在什么地方?

楼主:
有人解答下吗?

网友A:
只要能断开环路就行,放在CMFB放大器的输入或者输出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要能断开环路就行,放在CMFB放大器的输入或者输出都可以

我还有个问题,主放大器输入信号应该怎么设置?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还有个问题,主放大器输入信号应该怎么设置?

两个输入端都接在合适的共模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