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DE_L中波形文件输出格式psf与psfxl有什么区别呀

楼主(2020-10-22):
ADE_L中波形文件输出格式psf与psfxl有什么区别呀

网友A:
psfxl是Spectre特有的一种输出格式,相比psf精度更高,打开波形速度更快

楼主:
引用 网友A:
psfxl是Spectre特有的一种输出格式,相比psf精度更高,打开波形速度更快

好的,谢谢。psf和psfxl的文件大小有没有区别呀

网友(2021-07-01):
我遇到的问题是,扫变量时,ADE XL一直pending,后来看的是没有产生netlist

网友(2023-02-23):
请问怎么把仿真器得到的波形数据提取出来呀?

网友B(2024-02-21):
引用 网友A:
psfxl是Spectre特有的一种输出格式,相比psf精度更高,打开波形速度更快

为啥我用psf一大就开用psfxl药load好就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啥我用psf一大就开用psfxl药load好就

psfxl是有延迟的可以自己调整参数,他是为了优化大结果使用的,小结果会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