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route做follow pin的时候打不上via

楼主(2020-10-22):
想问一下各位大佬:给standard cell 供电的时候,有部分打不上via,应该怎么办啊

via

via

网友A:
可以试试stripe左右微调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试试stripe左右微调一下

调过多种stripe总是有打不上的,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A:
您这个红色区域,大概是memory吧。我怀疑是由于memory没有设置halo,这块儿有M4或者M3之类的出pin,导致power打不上。试一试把红色区域1um,或者2um外block住。约莫着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这个红色区域,大概是memory吧。我怀疑是由于memory没有设置halo,这块儿有M4或者M3之类的出pin,导致pow ...

我这个红色区域就是halo,已经扩了一些了,还是不行,还请大神赐教,有的能打上,有的打不上,这就很难受。

网友B:
是不是因为工具认为打上会有drc啊,可以试试把drc check关闭看看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因为工具认为打上会有drc啊,可以试试把drc check关闭看看呢

set_verify_drc_mode?设置了好像没什么用呢

网友:
查一下skip_via呗

网友(2022-01-28):
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