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pectre 如何进行分布式仿真

楼主(2020-10-22):
我是一个IC行业里的IT人员,现在客户想通过多台计算节点组成一个集群来运行spectre软件进行仿真。我们在测试一个类LSF的作业管理软件,通过对比测试,发现两个节点上分布式进行的一个作业的仿真时间居然还比在一个节点上运行长1倍多。(两个节点运行和一个节点运行都是访问的一个共享存储上的测试用例,核心数一样)

所以想请教一下,spectre是否支持在集群里实现分布式的计算?还是只能在一台节点实现多核心的并行计算?
如果可以在集群里实现分布式计算?应该如何配置和实现

目前使用的spectre版本:16.1.0

使用的命令
bsub –n 8 –q rnd –R "span[ptile=4]" “spectre +aps +dp /hm/test/input.scs”

网友A(2023-10-10):
怎么设置多台服务器仿一个任务的?

网友B(2024-01-02):
引用 网友A:
怎么设置多台服务器仿一个任务的?

同求,

你这边找到方法了没?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同求,

你这边找到方法了没?

没有

网友:
我这边接触到的信息是:
是否可以多服务器仿真需要仿真器支持,spectra是否支持跨服务器任务的分派?这个不太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