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ic617集成calibre是出错

楼主(2020-10-22):
在ubuntu18.04上安装好cadenceic617、MMSIM和calibre后,能打开cadence,但是calibre未能集成在cadence上,开启界面显示如下错误:
Can't open Calibre menu creation output file /opt/mentor/Calibre2015/aoi_cal_2015.2_36.27/tmp/virtInp.22074.customMenu for writing
有遇到过这种问题的朋友吗

楼主:
打开aoi_cal_2015.2_36.27下的tmp文件显示链接中断,打不开。所以我就删除了原tmp文件,新建tmp文件夹,并在其下新建virtInp.22074.customMenu文件夹。打开cadenceic617之后显示calibre已集成

补充内容 (2020-11-24 09:01):
新建virtInp.22074.customMenu文件

网友(2021-04-16):
解决了吗

楼主:
就按上面的方法解决了啊

网友A(2022-01-25):
真正的解决是把 /usr/tmp权限设为777吧,让程序可以读写里面的文件

网友(2022-03-23):
引用 网友A:
真正的解决是把 /usr/tmp权限设为777吧,让程序可以读写里面的文件

我按照这个方法解决了,感谢随手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