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sealring怎么添加的问题

楼主(2020-10-23):
在fundry那里拿到了sealring的sample gds,但是导进版图里却发现和design rule里描述的层次不是很一致,就想问一下sample gds给的层次一般还需要我们改吗?特别是需要添加一些层次?

网友:
解決方式
1.可以請foundry 自己加 但需要再MT form上說明
2.將sample layout 直接拿來用(不用改)但導入時須加上TF file

网友A:
一般给的gds应该是全的,关键是design的层次你确定看的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给的gds应该是全的,关键是design的层次你确定看的没有问题?

就是不怎么会看  比如这个图片,这里的层都要加上吗,给的gds里就没有这些层

网友A:
你图片里面的层次在sealring里基本都是没有的,不知道你的AA是什么?如果是有源区那就应该是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图片里面的层次在sealring里基本都是没有的,不知道你的AA是什么?如果是有源区那就应该是有的! ...

怎么判断的有还是没有啊?我不会看

网友A:
引用 楼主:
怎么判断的有还是没有啊?我不会看

每家的sealring结构图不太一样的,有的工艺直接用虚线和实线表示,实线的就代表有,虚线的就代表没有,也有的是要看dark和clear才能确定到底有没有哪一方层,要是你不懂可以把你的sealring结构图贴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每家的sealring结构图不太一样的,有的工艺直接用虚线和实线表示,实线的就代表有,虚线的就代表没有,也 ...

这样的

网友A:
p+ s/d、sab、cont、met1、v1、met2有几层铝就加几层铝和通孔,最后再加一个pad层这就是完整的结构!这个结构就是和我说的dark和clear有关系的,例如上面的sab层它用了一个粗的实线表示,如果sab层是clear版那就是实线画的位置,但是工艺上sab都是dark版,所以真正的sab区域是实线以外的部分,图上sab的实线区域和met的区域是一样的,所以sab的区域应该是met以外的区域,这样你大概明白了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p+ s/d、sab、cont、met1、v1、met2有几层铝就加几层铝和通孔,最后再加一个pad层这就是完整的结构!这个结 ...

sailicide不是SAB层,是减小源漏电阻以及栅极电阻的,SAB是阻止sailicide产生的,两者有很大区别。

网友:
引用 网友B:
sailicide不是SAB层,是减小源漏电阻以及栅极电阻的,SAB是阻止sailicide产生的,两者有很大区别。[/back ...

你说的这个我知道的,我把sailicide看成了sab层这个确实有问题,但是我举例子用dark和clear去判断sealring的区域方法是没有问题的,你看看我最终得到的sailicide区域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
沒拿錯不用改 ,最簡單不用加給fab 加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图片里面的层次在sealring里基本都是没有的,不知道你的AA是什么?如果是有源区那就应该是有的! ...

AA 應該是指DIFF

楼主(2020-11-24):
我用的是smic的工艺,发现他的drc rule和dr不一致导致的这个问题

网友(2022-01-08):
兄弟能否发一份seal ring模板

网友(2022-06-01):
good discussion  and thanks for shar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