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简单的画个等边6边形,以及任意多边形

楼主(2020-10-23):
如何简单的画个等边6边形,以及任意多边形? 有没有版图大师们指点一二。

网友:
画个长方形加两个三角形

网友(2021-03-19):
求正八边形画法,谢谢!

网友:
我一般是先画出1/4个图形,再拼起来

网友A:
create——shape——circle——F3(shape type选择半圆;conic sides填正多边形总边数的一半数值;radius设置正多边形半径)——把图形画在layout上——复制合并。

楼主:
引用 网友A:
create——shape——circle——F3(shape type选择半圆;conic sides填正多边形总边数的一半数值;radius设 ...

感谢,好用~

网友B(2022-09-29):
引用 网友A:
create——shape——circle——F3(shape type选择半圆;conic sides填正多边形总边数的一半数值;radius设 ...

谢谢。方法好使

网友(2024-07-19):
感谢,学到啦

网友C(2024-11-25):
引用 网友B:
谢谢。方法好使

有个问题就是    如果画8边形,合并后不是正八边形,得旋转22.5°,但是在实际操作当中旋转22.5°是非常不容易的。所以想问一下有没有更好的方法来画一个正多边形!

网友D(2024-12-26):
引用 网友C:
有个问题就是    如果画8边形,合并后不是正八边形,得旋转22.5°,但是在实际操作当中旋转22.5°是非常 ...

用shift+O+F3填写22.5度旋转即可,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用shift+O+F3填写22.5度旋转即可,

刚刚试了一下,成功了   !你太棒了

网友(2025-04-09):
引用 网友C:
刚刚试了一下,成功了   !你太棒了

F3后的设置界面如何设置的,我试了一下没成功

网友:
学到了,感谢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