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irtuoso如何实现拉伸对齐?

楼主(2020-10-23):
如图上有两个线,在laker中直接使用a键即可让第二根线的下端拉伸到和左边的线处于同一水平线上,但是virtuoso的对齐如何才能实现这样的拉伸对齐呢?

网友A:
在 Partial Select 下使用 Quick Align .

1. 切换 Select 模式为 Partial

2. Quick Align 默认键位是 A

3. 选中想要拉伸的图形边缘进行操作

网友:
默认快捷键也是a,也有可能快捷键被改动过,可以在菜单栏里找到quick align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 Partial Select 下使用 Quick Align .

1. 切换 Select 模式为 Partial

感谢回答,正解,解决了作为初学者的我的一个大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 Partial Select 下使用 Quick Align .

1. 切换 Select 模式为 Partial

感谢,又学会一招,哈哈

网友B(2020-11-24):
能将一堆东西拉伸对齐到一条边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 Partial Select 下使用 Quick Align .

1. 切换 Select 模式为 Partial

请问 这个小视频是怎么录制的?

网友:
这个gif,网上搜一下工具多得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将一堆东西拉伸对齐到一条边么

可以,其实在fullselect模式下也可以使用s+(shift+a)+a来实现拉伸对其,就是相对麻烦些。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可以,其实在fullselect模式下也可以使用s+(shift+a)+a来实现拉伸对其,就是相对麻烦些。
...

同为laker转virtuoso选手
刚发现在partial 模式使用(shift+a)+a来实现拉伸对齐。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为laker转virtuoso选手
刚发现在partial 模式使用(shift+a)+a来实现拉伸对齐。
...

partial模式下使用起来其实和Laker已经差不多了,shift+a只是为了方便框选大目标,该模式下你直接鼠标框选加a键其实就能实现拉伸对齐。

网友C(2023-01-13):
这个画图的对齐功能很好用的,不过是不是只有61版本有,51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画图的对齐功能很好用的,不过是不是只有61版本有,51没有

都有啊

网友C:
一样的快捷键吗,51用不起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同为laker转virtuoso选手
刚发现在partial 模式使用(shift+a)+a来实现拉伸对齐。
...

我都是直接用鼠标框,shift+a没什么必要。多个图形对齐,只要选中后 a+鼠标左键双击目标位置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样的快捷键吗,51用不起来

一样的,我以前用过

网友D:
a不是自动对齐吗,s才是拉伸,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a不是自动对齐吗,s才是拉伸,是吧?

你没有理解我说的东西,假设你有平行的两根横线,一长一短,两根线的左侧都对齐于同一根竖线,这种时候要求你把右边也拉成一样齐。你再理解一下。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没有理解我说的东西,假设你有平行的两根横线,一长一短,两根线的左侧都对齐于同一根竖线,这种时候要 ...

哦,是的,你这个情况的确A是适合你,想请教一下,如果我想任意拉伸(拉长和缩小,不考虑对齐),这个是按s操作,对吧,但是我在virtuoso按了s是变成移动,请问我是哪里没设置好吗

网友:
我的快捷键是A+F4,我不知道你的是不是

楼主(2023-02-13):
引用 网友D:
哦,是的,你这个情况的确A是适合你,想请教一下,如果我想任意拉伸(拉长和缩小,不考虑对齐),这个是 ...

你这个问题的原因就是因为选择的时候是full select了,所以直接会移动整根线,你要部分选择才能拉伸。部分选择的快捷键可以按s,然后shift+a,框选线的一端,然后再按s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这个问题的原因就是因为选择的时候是full select了,所以直接会移动整根线,你要部分选择才能拉伸。部 ...

您好,RRC 提示 grid must be an integer multiple of 0.005 um,这个有办法快速调整过来吗,网上找到的都是ADS的操作

网友:
又学习到了一招,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没有理解我说的东西,假设你有平行的两根横线,一长一短,两根线的左侧都对齐于同一根竖线,这种时候要 ...

quick align然后双击(左键)目标位置

网友E(2024-05-11):
大佬们   孔如何拉伸呀

网友:
引用 网友E:
大佬们   孔如何拉伸呀

版图界面Option----selection---对话框勾选Via Partial Selection

网友F(2024-09-10):
引用 楼主:
可以,其实在fullselect模式下也可以使用s+(shift+a)+a来实现拉伸对其,就是相对麻烦些。
...

不需要,直接在align的状态下,双击需要对齐的边,就可以实现所有目标对齐。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需要,直接在align的状态下,双击需要对齐的边,就可以实现所有目标对齐。
...

额,哥们,我们说的是拉伸对齐,你这样只会移动整个object对齐。。。

网友F:
引用 楼主:
额,哥们,我们说的是拉伸对齐,你这样只会移动整个object对齐。。。

整个物体的对齐和某条边对齐,难道不是你选择的?我说的功能都能实现。

网友:
引用 网友B:
quick align然后双击(左键)目标位置

漂亮 漂亮    找半天    就为了找你这条回复    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F:
整个物体的对齐和某条边对齐,难道不是你选择的?我说的功能都能实现。
...

我只能说你完全没搞懂我说的东西,你这样搞另外一条边也会一起变的。你要说你先开了部分选择那就当我没说话。

楼主:
引用 网友F:
整个物体的对齐和某条边对齐,难道不是你选择的?我说的功能都能实现。
...

你自己去试试,你直接Align + 双击左键看看效果,不要跟我杠。就算你先按s选中边,你直接Align + 左键你能实现,你在搞笑吧

网友F(2024-10-10):
引用 楼主:
我只能说你完全没搞懂我说的东西,你这样搞另外一条边也会一起变的。你要说你先开了部分选择那就当我没说 ...

我只能说你终于搞懂一半我说的话了,你自己都把正确答案说出来了,还说我杠。我跟你说了,怎么选择是你自己的选择,功能就是这功能,你不会用不代表人家没有,部分选中和全选在画图时随时切换配合其它功能难道不是更简单直接?以上,是我自己的观点。接下来你能顺利画图就行了,怎么用是你的选择与我无关,这个话题就此打住,我不想认真讨论的事情发展成没意义的事。

楼主(2025-08-18):
引用 网友F:
我只能说你终于搞懂一半我说的话了,你自己都把正确答案说出来了,还说我杠。我跟你说了,怎么选择是你自 ...

还说不是杠,你自己不看看我们开头讨论的什么?人家那位问的是如何实现一堆东西的拉伸对齐,我回复的是从头开始的操作流程,至于你选中之后一根一根拉还是直接用功能批量快捷对齐,那是看你选择的。你上来就是一句不需要,你让人怎么理解,不需要部分选中?不是让别人看了误解?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 Partial Select 下使用 Quick Align .

1. 切换 Select 模式为 Partial

感觉用这种方式拉伸也不是很方便,因为执行这个动作之前还需要将full select切换成partial select,那不如直接用Stretch拉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