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eposite赋初值后,对应的信号不再被改变?

楼主(2020-10-23):
使用$deposite给掉电后上电的网表赋初值的时候,为什么有些测试例的信号不会再被改变?
比如说一个D触发器,deposite输出端为0,D端是1,后面时钟过来后,输出端却一直还是0。
这个是否跟vcs的编译选项有关?需要开启什么选项?
或者是跟deposite到哪一层次有关?

网友A:
跟vcs没有关系,你的函数写错了,是$deposit()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跟vcs没有关系,你的函数写错了,是$deposit()

我上面写错了,不过实际用的时候是对的,还是会出现这种情况,你有遇到过吗?

网友:
用过$deposit,没有问题
建议用新版本的vcs试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上面写错了,不过实际用的时候是对的,还是会出现这种情况,你有遇到过吗?
...

没有遇到过,